楼主(2008-11-07):
因为要增加2个泵,需要增加几个IO点,以前这种事情都是离线做的,这次老大说要在线做,不知能做否?

网友A:
你老大是有本事中人,增加多少个点,还用做小的想吗?叫老大做完就好了。

网友B:
ControlLogix5000可以说是PAC了 ,是可以在线做的!

网友C(2011-07-25):
可以的,只不过不能改名字,在线编辑时可以直接连接I/O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