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传动习题

楼主(2008-11-0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分

一.   选择题  (从下列各题备远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其代号写正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2分,共20)
1.他励直流电动机运行时,电动机发出的转矩t和其转速方向相反时,则为             (   ②    )
   ① 制动状态    ②电动状态  ③制动状态和电动状态并存
2.他励直流电动机运行时,电枢回路串接电阻时,则其硬度    (   ②    )
① 增加   ② 减小    ③ 不变
3. 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若想采用恒转矩凋速,则可改变   (  ③   )
①ke    ②φ    ③u
4. 从步进电动乱的电源脉冲分配器中送出的脉冲电压的顺序,决定了此电动转子的(   ④  )
① 角位移的大小  ②角速度的大小  ③角加速度的大小 ④角位移的方向
5.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在运行时,转干突然被卡住,这时电动机的电流会   (  ①   )
①增加    ②减小 ③等于零
6.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中,若想采用恒功率调速.则可改变   ( 2   )
①ke    ②φ    ③u
7.对一台确定的步进电动机而言,其步距角决定于  (  ③   )
①  电源脉冲的功率      ② 电源脉冲的幅值
③  电机的通电方式      ④ 电机的负载大小
8.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相同电源电压下,空载启动比满载启动的启动转距(  ③ )
① 小   ② 大    ③ 相同
9.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定负载运行时,若电源电压降低了,此时电动机转矩( ③ )
① 增加   ② 减小    ③ 不变
10.他励直流电动机运行时,降低励磁磁通,则其理想空载转速将( ① )
① 增加   ② 减小    ③ 不变

二.填空题  (每空1分,共20)
1.直流电动机常用的凋速方法有         、          和            。
答案:
2.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法有     和       。
答案:
3.直流电机按励磁方法的了同,分为他励并励串励复励四类。
4.要有效缩短电机过渡过程的时间,应设法减少gd2和加大动态转矩td。
5.直流电动机的制动方法有            、             、            。
答案:反馈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
6. 直流电动机的启动动方法有         。
答案:降压启动、电枢电路外串启动电阻
7. 晶闸管的                 的关系称为晶闸管的伏安特性。
答案:阳极电压、阳极电流
8. 直流电动机的反接制动有            两种。
答案;电源反接制动、倒拉反接制动

三.问答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1.对电动机的启动有哪些主要要求?
答案:启动转矩大、电流小、平滑、安全可靠、简单方便、功耗小
评分标准 答对5点以上,则满分,5点以下每点减1分。

2. 伺服系统中常用的测速及测角(位移)器件有哪些?
 答案:测速器件有测速发电机、测速电桥、光电测速盘、速率陀螺等;(2分)测角(位移)器件有电位计、差动变压器和微同步器、自整角机和旋转变压器、感应同步器、三自由度陀螺等。(3分)

3.直流他励电动机启动时,若在加上励磁电流之前就把电枢电压加上,这时会产生什么后果(试从tl=0和tl=tn两种情况加以说明)?
答案: tl=0时飞车(2分);tl=tn时电枢电流很大(3分)。

4. 交流电动机的结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如何?其调速方法和调速特性怎样?
答案:交流电动机由定子,转子,机座等组成(1分); 其工作原理为在定子三相绕组中通以三相交流电流所形成的旋转磁场作用下, 转子绕组旋感应电流;带电转子绕组在旋转磁场作用下又感应电磁力,形成电磁转距, 带动转子而旋转,称为交流感应电动机 (2分); 其调速方法有变频(无级平滑),变极(有级不平滑),变s(特性变软) (2分).

四.辨析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在下图中,曲线12分别为电动机和负载的机械特性,试判断系统的稳定平衡点?哪些不是?
答案:

评分标准:每图1分。

2 如图所示,试分析直流电动机能耗制动电路图的工作原理(共10分).

评分标准: 直流电动机能耗制动原理(4分); 能耗制动过程分析(6分)。

五.计算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评分标准:(1 2   2  4    3 4
2.
答案:
评分标准:每小题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