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07):
何谓额定转差,它的公式是怎么来的?请教。谢谢

网友A:
额定转差=转速/120/极数

网友B:
对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与额定转速是有一个比例系数的;

网友C:
找一本中级电工的资料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你是电机的使用者可以不必要去研究这个东西。因为一般电机铭牌上都有标注转速之类的参数。如果你是搞电机设计,不知道转差就是个笑话了。

网友C:
补充说明:中国用电频率为50HZ,相当于发电机转速为1500转。如果电动机的转速等于发电机转速,这个就是同步转速。但是不管任何东西经过转换,都会有损耗。电动机同样有损耗,那也就是说电机根本不可能达到1500转的同步转速。这个损耗的差,就是转差了。还有如果电机达到或接近同步转速,可能会产生震动,噪音等不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