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7):
今天有个三菱FX2N 的PLC 输入点有干扰  听说可以加电容 没加过不知道  选多大的电容  什么类型的      怎么加   请教高手     PLC  输入电压是24V

网友A:
FX的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进行输入滤波调整
D8020初始值为10ms,可以在0到60间调整

网友B:
我也没有看见过输入点加电容的,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加。感觉上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加电容应该可以,我在计数器上用过,PLC上没用过

网友D:
数字量点是无需增加电容的,如果是模拟量点,那么是可以加电容的。

网友E:
我昨天回复过这个问题,别无事找事做。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才有用。加这加那只会产生负作用。

网友F:
干扰源是什么?是不是变频器运行时带来的干扰?对普通的开关量控制输入,如对电机的起/停控制(只要不是高速计数输入),是可以加电容抑制变频器运行时载波干扰的.可选用电容10-47uF/50V.我处理过多例此类问题,效果还是不错的.如属于高速计数输入,建议在信号线的首端和末端套用磁环,来抑制干扰.效果也是不错的.
二楼:FX的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进行输入滤波调整D8020初始值为10ms,可以在0到60间调整,也是好的建议.

网友G:
先调节对应的滤波时间,调长一些试试看;

网友H:
那对于高速计数器的干扰怎么解决呢?请高手不啬賜教!我就被高速计数器的干扰困扰着,加地线换屏蔽线我都试了收效甚微!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在干扰呢,干扰源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

网友I:
6楼说的很好,我在三菱上就是这样用的!开关量的可以不加!主要是模拟量!!注意电容极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