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7):
速度环位置环的数据不能修改是什么原因?另一台就可以修改,三菱MR-C老型号了,与电脑应该怎么连接?多谢了

楼主:
没人理我吗

网友A:
MR-C太老的型号
没用过,资料也比较难找哦

网友A:
它和电脑的通讯接口是什么样的
发个图看看,我也许找到这电缆
软件不难找

网友B:
这种不知有没有参数锁定功能?
有的话应当是参数锁定了;

这个口是接外部线的,与电脑通讯可能实现不了;

网友A:
电脑通讯应该能实现
我看到过MR-C的调试软件
就是没有电缆的图

楼主:
在侧面有个9孔的塑料小插座~,是不是这个

楼主:
找到原因了,说明下~以备需要的朋友查找,英文的我用的不熟,等找到中文资料~P12代码里可以设置的~把防防写入的设定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