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时侯疯转

楼主(2008-11-07):
各位友友:我们工厂有一PLC控制两台变频器,变频器分别控制不同电机,要求有正反转,两种不同速度.用的是开关量控制的.不知为啥有时候两台电机都同时疯转.按急停有效.

网友A:
首先确定问题是出在哪里,是变频器还是PLC

网友B:
疯转的时候,变频器怎么显示?PLC的输出指示灯正常与否?
有没有什么规律?
疯转时其它设备有无异常情况发生?   这个也很重要

嘿嘿,赶紧报上来让坛友们探讨探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友友:我们工厂有一PLC控制两台变频器,变频器分别控制不同电机,要求有正反转,两种不同速度.用的是开关量控制的.不知为啥有时候两台电机都同时疯转.按急停有效.
疯转无报警也是工况允许才能出现的,变频器能达到,负载允许,呵呵,具体为啥疯转分析下就好。

网友D:
都是这样,拜托下次问的时候把问题写清楚。

楼主:
因为它不是次次都疯转.是有时侯一个星期也就一次,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等我去的时候操作员已按急停了.俺不可能呆在那不走一个星期是吧.操作员他又不懂.咋搞?

网友A:
看看变频器有没有报故障,还有就算PLC出错会不会出现疯转的可能呢,你说的有两种速度应该是用多段速来控制的吧,是不是两个端子同时闭合出现了另一段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变频器有没有报故障,还有就算PLC出错会不会出现疯转的可能呢,你说的有两种速度应该是用多段速来控制的吧,是不是两个端子同时闭合出现了另一段速度。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结果只有等到下星期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再开机一切正常.望期待中..........

网友E:
应该是用多段速来控制的吧?把其他多段速的速度都调成一种速度的了

网友F:
是否是调速? 你述说得不清楚. 让我们大家如何回答.

网友B:
4楼说的有道理,你仔细检查一番,也许疯转还真是工况所需要的

赶紧的赶紧的  俺们等着哩

网友G:
应检查一下变频器设置参数,不同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有道理,你仔细检查一番,也许疯转还真是工况所需要的

赶紧的赶紧的  俺们等着哩
哈哈,你肆意歪曲我的说法,不是需要,能出现这种疯转而无报警,从变频器和负载上看,说明有这个能力,从某个角度看是正常的一种运行状况。

网友H:
与PLC没多大关系,问题在于变频器和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