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7):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ITD    AIW0, VD0
DTR    VD0, VD8
MOVR   VD4, VD16
/R     327.6, VD16

模拟输入0~20ma转换到浮点,为什么我的在仿真上面算出来的,
不是我想要的数字呢? 请各位高工指导,本人刚学s7-200,问题幼
稚,见笑了~~~

网友A:
在仿真中,应该选择Floating类型进行监控,默认为with sign,即整数类型,以整数类型来看浮点数数据,自然不会对啦~~

楼主:
这么说是仿真的错了,我是对的。学了这么几天总算有点成就感了~~

楼主:
大哥我的仿真里没有你说到么

S7_200_sim2.0英文仿真

网友B:
200的官方没有仿真软件,你用的不是西门子做的,可能有时就会有问题了,接个PLC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