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现有一个台湾三联科技HITECH的人机介面,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来对他进行编辑。这个人机介面我是用来连接FX1N,有没有那位大虾用过或是知道的请多指教。。。。
多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PWS6600 ,PWS1711 PWS3261,PWA6A00中哪型号的人机!现在软件有好几个版本的,ADP3.2  ADP6.0  ADP6.1   .
我现在用的就是HUTECH人机与三菱的PLC.,

网友B:
人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不同型号对应不同软件.

网友C:
呵呵;1711等老型号的用ADP3;
        PWS6600等型号用ADP6;

楼主:
我用的是PWS1711

网友C:
1711的程序要用ADP3,只能上载,但不能看到对应的画面,也不能编辑;
可以写入同型号的里面;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找到了

网友D(2008-12-25):
你的那个是触摸屏吗?
  大家一起来学啊 !

网友E:
我们公司有台老机器上面也有用的HETICH的1700的型号,跟楼主一样,不能上载,又从网上下的软件还从厂家要的下载线才搞定。老的东东真是不好用,不过新也有好多不支持上载,或还要好多别的CF卡才能支持上载的

网友F(2012-05-29):
谁有PWS1711触摸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