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家里电压过低怪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家里电表出来电压230,经过墙内2楼到四楼空气开关
开关处测量家里电压170,
关掉空气开关测开关入线端230V
打开空气开关测电压170V
开家里灯,(全是日光灯、节能灯),测电压170V,电视机开不起来
再把厨房里两台排气扇打开(开一台没用),测电压225V,或开洗衣机也可以,
电视机就可以开启啦
,
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我被搞得的头都大啦,以前没碰到过

楼主:
本人QQ 8462887
知道解决办法的朋友麻烦回帖
加QQ或通知我

不胜感激

网友A:
按你所说的:  主电源进线测得电压有230V是正常的.
      而你描述把电源开关推上.给家里送电.测是170V.
  首先第一步:
         你把进你家的下口线.  折掉后.把空气开关推上去. 单独测空气开关下口.  电压是否正常.因为你没有说.把空气开关下口线(进你家的主电源线)折下来.你测电压了吗?

楼主:
我把空开关掉
测下面进电口
230

楼主:
打上去通电
就是170啦

打开家里的两台以上排气扇
电压又可以回升

网友A:
测空气开关完好吗?

网友A:
你还没有测.?  我刚给你说的你还没有听明白.  把进你家的电源线.  也就是空开下口的线折掉测下空气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B:
你在测得电压是170伏时,是测空开的进线端还是出线端,如果空开打开后进线端是230而出线端是170,那就是空开的问题了。

网友C:
空开内部有问题             也许是触点氧化发黑严重
接触电阻极大,万用表测量的时候所需电流极小,一旦接上负载,电阻的压降就表现出来啦

线路的接触不好可能性很小,穿管埋墙得线没人会搞个接头在里面

网友D:
更换此空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空开内部有问题             也许是触点氧化发黑严重
接触电阻极大,万用表测量的时候所需电流极小,一旦接上负载,电阻的压降就表现出来啦

线路的接触不好可能性很小,穿管埋墙得线没人会搞个接头在里面
支持这个说法,没负载时氧化层电阻很大,接轻负荷时,电压可以击穿氧化层电压比较正常,但重负载又会产生很大的压降。

网友F:
穿管埋墙得线没人会搞个接头在里面
  这事难说啊,我们厂的一台旧机不用了前几天拆了下来,拆线的时候吓了一跳,,,,线管里有好多个接头,不知是哪个傻鸟做的好事

网友G:
问题在空开及空开之前的电气线路上,查一下吧,不是空开接触电阻大了就是之前的线路有虚搭,也就是哪里没接头没接好。包括进空开的进线端有没有上紧镙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