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一次我出差回到公司,听说公司的焊管线设备改动位置,把原控制柜抬高放到了设备上,结果现在重新接完线后调试有问题。我听说后,去现场看了看,问题出在伺服电机好像不听命令,不按指令动作,伺服放大器上又没有提示报警。

正当我在想问题,一个电工伸手去摸电机的丝杠,结果手刚一碰到丝杠,电机就转起来,带动可移动的工作台向他手的方向冲过去,还好他反应快,马上把手抽了回来,结果一根挡在最后端的角铁被撞断了。我见到这个情况,当时有点傻了,定了定神后,想到看看电机的接头是否松动,这时我突然发现,接头不是原先的接法了,我就问怎么回事。电工说,领导交待,看好原先的接线,原先怎么接的,改后就怎么接,但这根线不够长,我们拆下换了一根长的,重新焊上接头的。听到这话,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是他们把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线序接错了。因为我们这的电工水平都不高,没见过伺服电机,更没接过线了,可能是他们把它当成普通的电机接线了。

结果我拆下接头一测,果真是这样。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电缆没有按照A、B、C、对应U、V、W的顺序焊接在相应接头上。电工改完接线后,再一试机,问题没有了。以前我只知道不能把伺服电机的线序接错,可还真的没有试过接错到底会出现什么故障,这回我算是真的见识了,而且还很惊心动魄。

希望这次教训能给刚接触交流伺服电机的朋友们一点经验。

网友A:
兄弟,你们是什么焊管线?哪里用到伺服电机?

网友B:
伺服电机的线如果不按相序连接会产生飞车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了。伺服电机是个不好伺服的玩意了,弄不好就飞车。反正小心点为上。

楼主:
不锈钢管焊管线
用于定尺切割的飞锯

网友C:
谢谢~分享经验,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D:
伺服接线要严格按顺序
支持原创的经验总结

网友E:
电工应该持证上岗,伺服要中级以上的能力.现在"牛吃蟹",将来吃苦头.

网友F:
多多注意下死人了

网友G:
长知识了!没想到接错了会这么恐怖!

网友H:
我把变压器的线接反过,幸好,没出问题。知道以后吓死我了,马上改过来了

网友I: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