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我想更换一台笔记本电脑,但现在市场上带COM口的很少,一般电脑都没口,外配设备转接的效果不好.现在那些电脑有COM口,价格在5000到10000之间的.谢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到电脑市场去看看不就行啦

楼主:
看过了,一般都没有,要订购.我想知道多一点,有选择的余地

网友B:
要不买台二手的,现在的新机好像要商务版的常有串口。

网友A:
建议不要买宽屏的

看电影图像变形

宽屏液晶板成本低

网友C:
去看一下USB转换各种口的转换器,如果买得到,选本的时候就不会被串口的问题限制了,挑选余地很宽。宽屏的编程可以一次铺开很多界面来看,也不错。

网友D:
首选hp,备选ibm

网友A:
就弄个 [上网本] 将就着用吧

网友E:
戴尔的D630和D830系列的商务本不错,都有COM口,全镁合金外壳,结实耐用,很适合搞工控。

网友F:
DELL D630/630C,带有COM口的;

楼主:
宽屏的我也不喜欢,看起来,感觉不舒服.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会选择合适的电脑.

网友G:
联想的昭阳E系列有串口。

价格在6000左右。

我们买了6台,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