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我设计了一套用于运动控制的系统,控制系统硬件用的是三菱FX3U系列PLC,三菱J3伺服放大器上与伺服电机。

接完控制柜与伺服电机的连线后,把程序传进PLC中,设置完伺服放大器上的参数,开机调试。

该系统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第一步调试是检测移动工作台的移动精度。在测试过程中,发现PLC向伺服放大器分别发送正向10000个脉冲与反向10000个脉冲时,移动工作台的移动距离是不一样的,而且每次相差的距离敢不一样,当时见到这种情况,我就有点傻了。

接下来我仔细观察了伺服放大器上显示的脉冲数,发现我没有让PLC发脉冲时,伺服放大器也接收到了脉冲,而且伺服电机有旋转。看到这,问题的原因基本就找到了,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的问题几乎可以排除,原因应该是伺服放大器输入端受到了干扰,接线混入了脉冲信号。于是我开始查找接线原因,后来终于发现,是PLC与伺服放大器之间的接线问题。具体说明如下:

我用的PLC的输出端4个点共用一个COM口,如下图:
PLC与伺服放大器的接线如下图:
我的系统共控制三台伺服电机,分别由PLC的Y0、Y1、Y2发送控制脉冲,Y4、Y5、Y6控制电机旋转方向。按照图示要求,原先我将PLC上的COM1与COM2用导线连接上,然后接到了伺服放大器的DOCOM端,结果出现了上述问题。

后来我将连接到Y0与Y4上的双绞线的另一根的一端先短接上,接到伺服放大器的DOCOM端;另一端分别接到了PLC的COM1与COM2上。一给电测试,问题解决了。

这次调试经验告诉我,接线一定不能想当然,尤其是用于脉冲发送的场合,双绞线的作用不能小视。

网友A:
原创 经验总结

网友B(2014-01-05):
经验案例写的很生动到位,受教了

网友C(2014-03-04):
不错的经验。干扰是件头疼的事情。

网友D:
又学习到了一点。

网友E(2016-10-14):
碰到类似问题,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