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时间问题

楼主(2008-11-08):
我用的是三菱plc,关于plc停电后,内部时钟好像是停止计时的,开机后时间就会与实际时间有差距。假如一年停电3、5天,时间就不准了,怎么解决?我是新手,不太了解。plc内虽有锂电池,但停电后,好像内部时钟也停止的。请高手解决。

网友A:
你没有用对。再者看电池是不是还有电。PLC的使用时间多久了,一般电池是五年寿命的。
用TRD命令读取时间

网友B:
你用的FX2N的PLC吗?
断电时,时钟是会走的,一般一个月误差不超过一分钟;

网友C:
你说的不准到底是差了多少,我这有一台用了三个月并且星期天都停了电源的时间慢了一分多钟,我是用D8014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D:
FX2N是带电池的
电池没问题,停电时间是没关系的

网友A:
一般PLC的时间是要调的,PLC里面的时间一般来说是日本时间,要早一到二个小时。我试过好多个FX2N的,时间都要快差不多二个多小时的。

网友B:
呵呵;新机的话时间是乱的,首次使用要调一下;

网友E:
7楼说的对,时间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