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一台配电柜,总空开160A,下面接一台20KVA的UPS.配三个200/5互感器,三个200/5电流表.空开合闸时,用钳形表测主回路每一相平均9A,为什么电流表没有一点反应?只用一个互感器接一个电流表也没反应?

网友A:
电流表是非线性的刻度,在小电流是看不出什么的,要大电流来判断问题

网友B:
把互感器和电流表换成 75 / 5 的,应该能满足你的测量需要和量程

楼主:
为什么表针没有一点抖动,

网友B:
9 / 40倍 =0.225A

这么小的电流,在你的电流表上好像是分辨不出来的吧?

楼主老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解答.我用小量程的试一下.

网友C:
要不在互感器上多绕一圈,这样就只要换电流表了。

网友D:
也有可能电压等级不对,看看是交流还是直流表,多少应该有指示,还有互感器有没有同电流表串接成回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是非线性的刻度,在小电流是看不出什么的,要大电流来判断问题
言之有理!

网友F:
9 / 40倍 =0.225A

这么小的电流,在你的电流表上好像是分辨不出来的吧?

楼主老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言之有理

网友G:
你的电流互感器用的太大了,改用小一点如75/5.有的电流互感器上有绕线匝数,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