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我是学机械的,编程不懂。工作中会碰到很多三元一次方程,且常数位数有很多。所以想找个软件。谢谢了

网友A:
你用这个试试

楼主:
这位师父:谢谢你了啊!!

网友B:
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楼主:
象这样的公式有几十个:
X=【512.712862835+0.2563330095(L-214)-419.05ρ】/(10.7513063775ρ-4.36524433155)
上面的L一般在1000~3000,ρ是介质密度
我没学过编程啊,所以想请教高手

楼主:
这是不锈钢外衬聚四氟乙烯产品(用于化工强腐蚀):顶装磁翻柱液位计。每台产品都必须这样计算。该公式是我长期的工作经验,符合我公司的实际要求,自己推导出的。

楼主:
我按三元一次方程的软件,把数字输入,无法计算。
输入如下:Y=L=3000,Z=ρ=1.00
(10.7513063775Z-4.36524433155)X-0.2563330095Y+419.05Z-298.456529826=0
0X+Y+0Z-3000=0
0X+0Y+Z-1=0

楼主:
用计算器,手工计算结果:X=101.534490841,Y=L=3000,Z=ρ=1.00
但我要的是简单,快
希望那位高手,师父帮帮我。

网友C:
用VB编个解三元一次方程的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