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教

楼主(2008-11-08):
請高手賜教,多謝!
1.M8047元件,注解監控有效.不知它的作用和用途?
2.[ >  D22  D530 ]是何解,什麼條件下接通?

网友A:
M8047是步进阶梯图监控的;
当D22值大于D530的值时接通;

楼主:
謝謝你,
我試試看.

网友B:
[ >  D22  D530 ],就相当于一个触点
当D22值大于D530的值时接通

网友C:
这种命令用起来比CMP好用多了,对于数字控制的机器来说,这种比较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好好学一学这种命令吧。三菱和松下差不多,OMRON的长的样子有点不一样,但也是同样有这个指令的。

网友D:
这种比较指令,多看看使用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