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如何利用rsview32组态软件实现外接报警
最好不同的信号能够采用不同的报警声音。

网友A:
你所讲的功能应该是语音报警,例如:1#泵过载,音箱就会发出1#泵过载的声音。
要实现这种功能,需要用到VBA,自己做个程序解决。
06年我也做过这样要求的项目。

网友B:
我用的是易控组态,开始先录音,然后报警条件一成立,就直接播放该声音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