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

楼主(2008-11-08):
求助!用变频器对1.5KW三相交流电机调速,精度为5m/s,变频器该如何选型?控制方案有哪些?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知道5m/s,那就能算出转速是多少
也就会知道需要的频率是多少

选型太多厂家的了,看你中意哪家的了

网友B:
变频器不是万能的,如果对机械计算不熟悉可以用实验方法解决,但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还是用伺服.

网友C:
精度5m/s要知道旋转半径才能计算,还要知道额定线速度,否则什么也求不出来的。^_^

网友D:
你的这个精度用变频调速是不太可能的了。如果是直径5mm的,和直径500mm的,这二个数是差100.而设计起来是差十万八千。所以还是用伺服吧,这个速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先确定这个电机的转速和轮子的大小,然后再设计转速,在接近状态时,做一点点调整就是了。但是要精确到多少等级,或者完全准确,那可是要耐心了,也许调个三五天也调不出来。

网友C:
呵呵,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定位控制一般都采用伺服系统控制方案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