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三菱fx2n plc(时间已经调好)的实时时钟在断电的情况下(内部有电池),时钟会继续走吗?还是系统停留在断电的时刻?

网友A:
肯定会走了

网友B:
都说了实时时钟了,时间不走何来实时?

网友C:
电池有电,就会走的

网友D:
FX2N的只要你设定了时间,锂电池有电的情况下,你就是一年不通电也是会正常走的;
当然FX1S/FX1N是不行的;

网友E:
PLC里设时间,用好了当钟表看,可以显示在触摸屏上,用得不好就是个害人的东西,不说多,免得把不明白的人教坏了。所有的东西都要理性对待,包括PLC时间的用途。

网友F:
FX1N没问题,断电也会正常计时的

网友A:
FX1N在外部电源断开后是使用大容量内置的电容器提供的电力
因此FX1N长时间不通电是不行的

网友D:
FX1N在电容充满的情况下大概一周内是可以保证时间正常运行的;
2周以上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