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X0
--||-------[mov   Hoff  K2Y000]
 x1
--||-------[mov  Ho  K2Y000]
这两条指令是啥意识呀????请教各位大虾^_^

网友A:
mov   Hoff  K2Y000]这个指令将16进制off送入y0-y7 ,下面一个一样。

楼主:
谢谢了  哪指令中K2啥意思??我用k1发现只有一般的y端有输出

网友B:
K2代表8,K2Y000就是指从Y0到Y7的8个
K1代表4
K3就是12
k4JI

网友C:
H00FF对应二进制0000 0000 1111 1111;
K2Y000对应Y0~Y7;
所以当X0为ON时,Y0~Y7全为ON;
当X1为ON时,Y0~Y7全为OFF;

网友D:
受教了
谢谢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