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铭牌详解

楼主(2008-11-08):
我想整一个电动机的详细的铭牌数据参考,自己能力有限,请大家帮助完善,谢谢!!!

一、电动机的铭牌技术参数:
例:
从电动机的铭牌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动机的技术参数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名称:矿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主要说明电动机的的所用的场合、功能、基本的参数。煤矿用的,隔爆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型号:电动机的命名的方式或方法。
YSBD-400/200-4/8G
Y---------------“异”步
S----------------“三”相
B----------------隔爆型
D----------------电动机
400/200--------电动机的功率(KW)
4/8G------------双速  高速4极  低速8极

3、频率:我国电网的频率是50HZ。美国电网的频率是60HZ。
http://www.fsair.cn/keyword/t328/

4、标准编号:采用的是什么标准。

5、功率;额定功率,是指在额定工况下工作时,转轴所能输出的机械功率。

6、转速:额定转速 是指其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及额定负载时的转速。

7、工作定额: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工作制,是说明能承受负载的情况。根据电动机的运行情况,分为多种工作制。连续工作制、短时工作制和断续周期工作制是基本的三种工作制,是用户选择电动机的重要方面。
1)连续工作制。其代号为S1。是指该电动机在铭牌上规定的额定值条件下,能够长时间连续运行。适用于水泵、鼓风机等恒定负载的设备。
2)短时工作制。其代号S2。是指该电动机在名牌规定的额定值下,能在限定时间内短时运行。规定的标准短时持续时间定额有10分钟、30分钟、60分钟和90分钟四种。适用于转炉倾炉装置及闸门等的驱动。
3)断续周期工作制。其代号S3。是指该电动机在铭牌上规定的额定值下,只能断续周期性地运行。一个工作周期时间为电动机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加停机和断续时间。规定为10分钟、负载持续率(额定负载持续时间与一个工作周期时间之比,用百分数表示)规定的标准有15%、25%、40%及60%四种。适用于升降机、起重机等负载设备。

8、电压、额定电压 就是在额定工作方式时的线电压。

9、电流:额定电流 就是该台电动机正常连续运行的最大工作电流。

10、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C级。
绝缘等级 A E F B H C
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180℃以上
允许温升 60℃ 75℃ 80℃ 100℃ 125℃ 125℃以上
我们常用的电动机一般是B级绝缘,主要是由云母、石棉、玻璃丝经有机胶胶合或浸渍而成的。H级绝缘主要用在3300V的供电系统中。

11、流量:水冷电动机需要的参数。是保证电动机在正常运行时,不致过热而烧坏。

12、水压:表明电动机是水冷却的,同时为保证电动机的冷却水道不至于由于水压过大而变形,甚至破裂而规定的。根据冷却水道的强度来决定水压的大小。

13、防爆标志:见《矿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数据教程(2)》。

14、防爆合格证号:32002191,其中的3表示重庆分院防爆站发证,2002表示发证时间,1是指含隔爆电器的第2部分,91表示该年度该种类型防爆电器的防爆合格证号。

15、防护等级:IP分类体系通过一个数字来表明外壳对抵抗冲击和粉尘及水侵入的保护,5 防护足以造成危害的粉尘的侵入,4 防护来自所有方向的溅水。

16、出厂编号:14表示该产品在该厂出厂时的编号。

17、重量:3500kg表示该电动机的质量是3500kg。

18、安全标志号:20011725-2002表示安全标志的发证时间和到期时间吧!!!

19、出厂年月:2007.7出厂的。。

20、生产厂家:宁夏西北骏马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网友A:
还有些机械方面的数据如:机座型号、出轴尺寸、键(槽)规格等数据,也会出现在铭牌上。

网友B:
为什么不解释防护等级呢?
IP54表示什麽?

网友B:
电机防护等级的意义

IP分类体系通过一个数字来表明外壳对抵抗冲击和粉尘及水侵入的保护。

第一位数 防固体物侵入的级别

0 无防护

1 防护大于50mm的物体(如手)

2 防护大于12mm的物体(手指)

3 防护大于2.5mm的物体(工具或导线)

4 防护大于1.0mm的物体(导线或细棍)

5 防护足以造成危害的粉尘的侵入

6 尘密

第二位 防水侵入的级别

0 无防护

1 防护滴水(如凝结液)

2 防护滴水,下滴倾斜角度小于15°

3 防护喷洒水,倾斜角度小于60°

4 防护来自所有方向的溅水

5 防护来自所有方向的水柱

6 防护水塘或高压水柱

7 浸于水中150mm-1m深防护水的侵入

8 埋入水中,适合连续浸于水中。

楼主:
大家对着铭牌  ,  逐一解释一下,供大家一起学习中!!!!!!!1

网友B:
IP(INTERNATIONAL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

网友C:
铭牌上还有星/角的标志呢?
西门子的电机还会标出两种运行电压呢!!!

网友D:
非常不错,对初学者全面了解电动机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