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师傅

楼主(2008-11-08):
请问plc与伺服机构不是同一一家的能不能直接兼容?

网友A:
PLC只是一个发脉冲的元件。伺服是另外一个执行元件。所以二者是任意连接兼容的。

网友B:
通用的没问题,比如一些通常是脉冲等控制的,如三菱的MR-J3--A型的
如果是用到通讯形式的,就是要受到限制的了
比如三菱的MR-J3--B型的就要是QD75MH或是Q172H/Q173HCpU才能控制

网友C:
没问题,但要注意脉冲的发送与接收方式。
如漏型输出的PLC要与源型输入的伺服连接,不然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