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高手

楼主(2008-11-08):
三菱PLC的模拟量模块以及远程模拟量模块各个通道的赋值在编程软件里怎么查看啊 ??Q系列的!!谢谢!!

网友A:
你很好学,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多看看手册,模拟量模块以及远程模拟量模块都有相对应的手册

模拟量模块是有数据缓冲区的,读写对应的数据缓冲区,或是通过软件包设置,把这些缓冲区和指定的数据寄存器进行刷新,那么只要处理这些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
远程模拟量模块也是有相对应的地址,可以用指令读写这些地址,同样他们也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的网路设置如CC-LINK的设置,和本地PLC进行刷新处理

还是要多看下手册,不然上面的话也不好理解,手册很厚还是要看的,里面也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B:
要安装特殊功能模块,然后在编程软件的“工具”--“智能模块”里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你可以安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