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骄

楼主(2008-11-08):
大家好 我 是个plc新手我们用的是s7-300的我问一下下面的:DBW [AR1,P#10.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AR1----西门子的地址寄存器1   P#10.0 ---指针数据10.0

因为AR1中要求使用的是指针,因此DBW数据的最终指向决定于AR1+P#10.0的值。

例如:AR1中的数据为100,那么此句相当于DBW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