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欧美的伺服有的是0-10V模拟信号输入信号,方向+速度信号有办法转换成0-10V模拟信号的吗?也就是能与欧美的伺服匹配的?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你说的意思
不是用脉冲控制的吗?
你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吧

网友B:
位置控制模式用脉冲;
速度或转矩控制的可以用0~10V模拟量;
日本的伺服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