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咨询 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有什么区别?, 安装于电机尾端的同轴连接,用于变频器测速反馈的是编码器还是测速发电机?谢谢!

网友A:
现在 比较常用的是编码器吧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都是接编码器,直流电机和滑差电机就是接测速发电机。

网友C:
编码器精确!能确定具体角度!而测速发电机只能知道转速!

网友D:
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信号,数字信号,

测速发电机输出的是交流电压,模拟信号

网友E:
有编码器应该接驱动器的  不然的话无法确定精确的步进角度,通过驱动器与编码器的连接来实现PLC对电机的精确控制控制,四楼说得也是正确的  不过至于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有什么区别,我也说不很清楚,  楼下的接力啊

网友F:
电机得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他们共同点是一个信息反馈,不同的是反馈得路线不同,使用方法不同。实际上编码器就是测速电机的替代品也就是说一个换代产品。现在我觉得大部分都用编码器,我们单位好多老产品在用测速发电机而新产品用编码器。还有一个就是测速发电机并不一定绝对装在电机上,他同样可以装在别得传动设备上,而编码器我只看见在电机上使用,这是是我看见得,理解有误得话请谅解我也在学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