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

楼主(2008-11-08):
能同安川伺服通讯吗?

网友A:
只发送脉冲控制伺服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通过通讯方式来连接?

楼主:
是用226修改伺服参数

网友B:
修改参数?别搞得如此复杂。通讯上做一些起停还是不错的

网友C:
通讯本来就相对麻烦
再加上不同厂家的东西放到一起就更麻烦
最好是选择同一厂家的

前几天刚做过一个三菱伺服直接连三菱触摸屏,用触摸屏改伺服参数,监视伺服
很方便,接好线设置下就直接成功了

网友A:
呵呵;同一厂家的当然要好一些;
再说HMI本身就是用来当终端调试的,PLC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