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三菱f700变频器电流输出是0_ 20ma电流,我是西门子300的PLC,模拟量模块接受的是4-20ma的电流,要在上位机上显示电机电流,有朋友知道三菱f700变频器改什么参数改成4-20ma输出,要是改不了,我程序怎么对应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用通讯方式读出输出电流、电压等

网友B:
CA端子的偏置调一下看看;
说明书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