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请问各高手串口I/O和并口I/O的区

网友A:
通俗的理解

串口形容一下就是 ,一条车道,信号排着队,依次通过。
而并口就是有8个车道 ,信号并列前进
同一时刻能传送8位(一个字节)数据。
但是并不是并口快,由于8位通道之间的互相干扰。传输受速度就受到了限制。而且当传输出错时,要同时重新传8个位的数据。串口没有干扰,传输出错后重发一位就可以了。所以快比并口快。串口硬盘就是这样被人们重视的。

网友B:
传输方式不一样!串口传输是一位接一位的,象串起的珠子一样。并口是可以并发数据的可以同时传输多位。

网友C:
从原理上讲,并口可以一次传送多个数据,速度相对要快一些;
不过现在串口的速度也很高了,电脑的硬盘以前都是并口的;
现在很多用串口的了;

楼主:
多谢指教,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