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一、电动机的铭牌技术参数:
                             矿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型号
ysbd-400/200-4/8g
频率
50hz
标准编号
mt/t249-1997
功率
400/200kw
转速
1475/738r/min
工作定额
s1
电压
3300v
电流
88.77/58a
绝缘等级
h
流量
≥2.1m3/h
水压
≤3.0mp
防爆标志
exdi
防爆合格证号
32002191
防护等级
ip54
出厂编号
14
重量
3500kg
安全标志号
20011725-2002
出厂年月
2007.7
                         宁夏西北骏马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从电动机的铭牌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动机的技术参数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  名称:矿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主要说明电动机的的所用的场合、功能、基本的参数。煤矿用的,隔爆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  型号:电动机的命名的方式或方法。
ysbd-400/200-4/8g
y---------------“异”步
s----------------“三”相
b----------------隔爆型
d----------------电动机
400/200--------电动机的功率(kw)
4/8g------------双速  高速4极  低速8极

3、  频率:我国电网的频率是50hz。美国电网的频率是60hz。
http://www.fsair.cn/keyword/t328/

4、  标准编号:

5、  功率;额定功率,是指在额定工况下工作时,转轴所能输出的机械功率。

6、  转速:额定转速 是指其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及额定负载时的转速。

7、  工作定额: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工作制,是说明能承受负载的情况。根据电动机的运行情况,分为多种工作制。连续工作制、短时工作制和断续周期工作制是基本的三种工作制,是用户选择电动机的重要方面。
1)连续工作制。其代号为s1。是指该电动机在铭牌上规定的额定值条件下,能够长时间连续运行。适用于水泵、鼓风机等恒定负载的设备。
2)短时工作制。其代号s2。是指该电动机在名牌规定的额定值下,能在限定时间内短时运行。规定的标准短时持续时间定额有10分钟、30分钟、60分钟和90分钟四种。适用于转炉倾炉装置及闸门等的驱动。
3)断续周期工作制。其代号s3。是指该电动机在铭牌上规定的额定值下,只能断续周期性地运行。一个工作周期时间为电动机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加停机和断续时间。规定为10分钟、负载持续率(额定负载持续时间与一个工作周期时间之比,用百分数表示)规定的标准有15%、25%、40%及60%四种。适用于升降机、起重机等负载设备。

8、  电压、额定电压 就是在额定工作方式时的线电压。

9、  电流:额定电流 就是该台电动机正常连续运行的最大工作电流。

10、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c级。
绝缘等级
a
e
f
b
h
c
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180℃以上
允许温升
60℃
75℃
80℃
100℃
125℃
125℃以上
我们常用的电动机一般是b级绝缘,主要是由云母、石棉、玻璃丝经有机胶胶合或浸渍而成的。h级绝缘主要用在3300v的供电系统中。

11、流量:表明电动是水冷却的,一定的流量是保证电动机在正常运行时,不致过热而烧坏电动机的。

12、水压:表明电动机是水冷却的,同时为保证电动机的冷却水道不至于由于水压过大而变形,甚至破裂而规定的。根据冷却水道的强度来决定水压的大小。

13、防爆标志:见《矿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数据教程(2)》。

14、防爆合格证号:32002191,其中的3表示重庆分院防爆站发证,2002表示发证时间,1是指含隔爆电器的第2部分,91表示该年度该种类型防爆电器的防爆合格证号。

15、防护等级:ip分类体系通过一个数字来表明外壳对抵抗冲击和粉尘及水侵入的保护,5 防护足以造成危害的粉尘的侵入,4 防护来自所有方向的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