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笑啊[求助]

楼主(2008-11-09):
我刚自学PLC用的编程软件GPPW但是我不会输入下面这样的符号进去,那位能告诉我怎么输入吗?多谢!!!^_ ^

网友A:
PWM D10 K50 Y0 就直接这样输入后按回车键,PWM后加空格键,软元件之间也要加空格键。不知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B:
大家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B:
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C: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很简单的操作,看图照做一遍找找感觉:

网友E:
直接键盘敲进去就OK,注意有空格.

网友F:
用鼠标点要写入的位置
用键盘直接敲入回车
或是双击要写入的地方,弹出后前面选择[ ],后面输入PWM D10 K50 Y0 再确定

网友G:
D10是连在一起的,不能有空格,K50也一样;
中间用三个空格;
输入PWM D10 K50 Y0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PWM D10 K50 Y0 就直接这样输入后按回车键,PWM后加空格键,软元件之间也要加空格键。不知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前面要有条件,之后向上面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I:
有那么多人回答啦!

网友E:
而且回答得还真仔细.

网友J:
好人多加油哦.......................

网友K:
我对OMRON的比较熟悉,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L:
FNC 58是手持式编写器的输入法

楼主:
好人多呀!!!
谢谢大家

楼主:
我原以为要把那个FNC 58也给输进去

网友M: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这里真是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