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我们公司有时早上一来就发现电脑打不开,插座没电了,结果发现是漏电断路器跳闸了。

分析原因可能是晚上供电电压不稳,瞬间停电了,又来电,这是电脑机箱和显示器都插在了电源插座上,瞬间起动电流大于了断路器的负荷,所以跳闸了。

我想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这个原因还是可能有别的原因呢?电脑机箱插在电源插座上,是不是也接通了呢?

网友A:
跳闸的原因与停电关系不大,主要检查漏电开关质量问题,其次检查开关接线是否牢固,接地线是否正确牢固。更换新的开关试验。

网友A:
跳闸的原因与停电关系不大.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网友B:
漏电断路器跳闸的原因当然是有漏电。但是感性负载(如变压器)、容性负载(变频器的充电电容)等在通电瞬间产生的电压/电流相位差也能使漏电断路器跳闸。

楼主:
如你说的,我换大的也没有用了?

网友C:
那不一定,因为漏电开关在短路、过载时也是会跳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每次都是第二天来时在早上发现。
平时白天怎么用都没有跳过啊

网友C:
算一下有多大功率,先排除是不是因为漏电开关配小了。

楼主:
昨天和今天白天用着用着,也跳了两次
但11点多后,天暖和了,直到现在也没跳过了
我怀疑是漏电保护起作用了,可能是埋线里面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老乡:请你说明你公司的总闸是三线还是四线。重点检查你单位的是三线四线制还是三线五线制,有的没有单独设计的地线。如果四线制你要更换漏电开关,检查地线是否接错了。

楼主:
跳的是电源插座,220V的
总进线是三相四线的

网友D:
你把所有负载都关掉,然后接通电源看看(插座)看是否会跳,如果还是跳建议你检查漏电器和线路,如果不会跳建议你检查你得负载。

网友E:
我的办公室也是一样,以前经常跳闸,不过可以再送上电。最后一次跳闸再怎么也和不上闸了,用万用表一量,原来墙壁内的电线短路了,没办法,只好另接电源了。

网友A:
线路漏电是开关跳闸因素????

网友F:
漏电断路器跳闸的原因很多,你自己百度一下,你会找到满意的答案!

网友G:
漏电断路器很灵敏的,可以做避雷之用,我用漏电保护器不止一次躲过雷电对家用电器的打击;很好用,如果跳闸,应该综合分析。

网友H(2008-12-11):
个人认为跟停电没有关系,如你所说有时还不跳,可能是由于系统线路绝缘不好或接地不良等原因吧。

楼主:
这一阵子又观察了一下,最大的可能就是天冷,气温突变时,线路绝缘不好,但不知这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是什么

网友I:
原因你也猜到了,去测一下吧用表测一下线的绝缘。OK的话 换漏电开关试一下,再不行换插座

网友J:
我们办公室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停电后,在启动,有时候会跳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