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我在工作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干扰,也查了不少资料,但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麻烦大家指教...
比如说流量计常出现的50HZ的公频干扰,要怎么屏蔽啊?良好的接地?要怎么接?原理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变频器干扰?书上说可以在回路接穿芯电容,容量多大?原理?
其次还有射频干扰?只能用外壳屏蔽么?
哎~工作经验少.....希望能系统了解这些东西,谢谢

网友A:
接地、用铜箔屏蔽电场干扰部分(铜箔也要接地)、用铁板屏蔽磁场干扰部分(也要接地)、还可以增加滤波、使用独立电源甚至更换电池(防止电源线路串入干扰)等等当然设计时就考虑到防止干扰而采用抗干扰性能好的元件、合理设计PCB、增加一些抗干扰电路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成本会成倍增加)。

楼主:
谢谢LS的....不过你讲的我还是不太能理解...貌似很多书上都提到了...我想要些实际的东西或许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