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帮忙解读一下框内的各个英文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帮助你理解FC105用的。

网友B:
估计量程转换的函数.
输入,高值,低值,双向,返回值,输出

网友C:
建议参考FC105的帮助阿,你面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D:
选中改功能的使用,同时将你的某个手指头轻轻的按一下F1,结果是:你就明白了。

网友E:
选中FC105按F1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F:
这是模拟量标定功能块,step7自身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G:
大概是上下限的问题

网友H:
嗯,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I:
这个不一定是系统块,我觉得不象,觉得是自己写的块。
模拟量换算函数
输入变量
高限
低限
极性

输出估计一个是整数的,一个是实数值

以上!

网友J:
F1键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