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现在很多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都为矢量控制方式,我对此种控制方式一直都不是很通彻的了解,前两天终于看到了别人系统的总结,写下来与象我这样对矢量控制方式不是系统了解的兄弟姐妹共享。
   矢量控制方式是一种模仿自然解耦的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式。直流电动机具有两套互相独立的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在励磁电流恒定时,直流电动机所产生的电磁转矩和电枢电流成正比,只要控制电枢电流就可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矩,因此直流电动机具有良好的控制性能。
    根据交流电动机的动态数学模型,它具有和直流电动机动态方程相同的形式,因此,选择合适的控制策略,分别控制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就能得到和直流电动机相类似的动态控制性能,这就是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方式有如下特点:
1) 可精确设定和调节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也可实现对转矩的限幅控制,因而转矩控制性能较高,受交流异步电动机参数变化的影响较小。
2) 当调速范围不大,在1:10的速度范围内时,常采用无速传感器的转速开环矢量控制方式,这时其静态机械特性已经相当完美;当调速范围较大,即在低速下也要求具有高动态性能和高转速精度时,才需要有带速度传感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方式。因此,对于动态性能并无严格要求的负载来说,不要轻易增加速度反馈,否则,会出现增加了投资,却看不到有什么好处的结果。

网友A:
呵呵;对于普通的应用方案,如果电机经常在低速下运行,应设为矢量控制,在10HZ以上设成V/F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嗯,说的很不错,这两个特点都是矢量控制的亮点。我采用矢量控制的时候比较多,V/F控制的时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