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变频器说明书中的“配用电动机容量”能否作为选择变频器容量的依据?
 如果电动机驱动的是连续恒定的负载(如风机),则可以。
 对于变动负载、断续负载或短时负载来说,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因为,在这些负载中,决定电动机容量的主要因素是发热问题。只要温升不超过允许值,短时间的过载对电动机来说是正常的。若按“配用电动机容量”选择变频器,则变频器将经常运行于过载、起动和制动过程中,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但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十分有限,一般为额定值的150%,并且允许工作只有1min,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应根据负载的工作电流,将变频器的容量提高1~2档。

网友A:
变频器以后过载能力会越来越提高
三菱的新变频器E740系列资料中介绍
短时超载增加到200%时允许持续时间为3S
这样误报警就会减少很多

网友B:
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他应该是一个和项目的定位、整体成本考虑相关联的问题。比如为了节约成本,需要系统过载,那么,电机的过载能力要强于变频器,这样电机可以选小1-2个功率档次,而变频器不能过载,所以变频器就比电机大了1-2个功率档次。反之,如果不考虑过载的方案,那变频器和电机就可以功率适配了。另外,如果选择高极对数的低速大转矩电机,那电机的功率不大,可电流很大,所以适配变频器也要根据电机电流选择,而不是根据电机功率选择。这也是要注意的。

综上,按照电机的功率选择变频器功率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好。而按照电机的电流选择变频器的电流适配,则可以保证选型的可靠性了。

网友C:
按实际转速运行时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比较好,变频器在低频率输出时电机电流会增加,但总的功率却减小,所以按功率选不可取.放大半档、一档还是二档没有理论根据。

网友D:
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轻载的用同功率的,重载加一级;
起重等可考虑加二级;

网友E: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我们这居然有个工程师没看懂双速电机,返而选了个小一档的,后来美其名曰为公司省钱,唉

网友F:
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网友G:
不看不知道,我现在用不着变频器,学的不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