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PLC

楼主(2008-11-09):
变频器由面板控制转换为外部模拟信号输入时,修改了的参数为面板选择(OFF)、模拟电压输入选择(ON),但是PLC把信号传给变频器时,变频器没有输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PLC给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出有效、正反转也有效,变频器也没反应,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应当是接线或变频器设置的原因;

网友B:
是呀,什么变频器?怎么连接?应该介绍些情况才好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