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返回信号不稳定在ON和OFF之间不停的跳转。

我这里有6个现场返回允许开机信号,现在现场回复确定是正常的,但是只要把其中两个信号回复ON,这6个信号就会不停的开关、开关的跳转。

开始想是这两个现场返回信号的问题,后来把一个正常的返回信号接入结果也是同样。

PLC 是施耐德  型号是 140CPU11303  140DDI36400

网友A:
是接到PLC的输入点上输入指示灯会不停的闪?

楼主:
模块上的没有闪,而是从concept里找出点,那个ON OFF 来回变动。

网友B:
1、改为上升沿操作尝试。可以通过计数器来判断确认的条件是否有多个?

2、增加隔离,确认信号是不是经过高频、高压信号?

楼主:
昨天再次测了现场返回的线,发现有900的电阻。现在推断是供电的公共线有故障,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