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配电箱内有漏电开关400A漏电动作电流150MA,开关上端头三个400/5互感器.接一个DT862 3(6)A三相四线机械电表,电表电压线圈和零线从开关上端头接,用电三个月,电表丝毫不动,用钳形表测互感器到电表有电流.电压线圈也有电,用万用表测电表电流电压线圈都有电阻,求各位师傅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如果是电表问题,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
另外漏电开关不能合闸,一合就跳.把漏电开关下端头空开断开,把进零线拆掉,漏电开关可以合闸,但是一开电灯又跳了.把进零线和出零线直接连通,漏电开关不跳,可以工作,也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用鉗形表測出的電流是多少A?

   零線可以不通過漏電開關保護的。

楼主:
互感器电流是0.04A,主电流是9A.这是我只开一台空压机时测的.平时带的负载很大.负载是水泥拌合楼.如果是互感器问题.不可能三相都不正常.

网友B:
表可能坏了,你换块试试

漏电开关不正常,你是4P的零线不经过开关,开灯会跳,不跳不对,换吧

网友C:
如果是新装的电表可能是接线盒里的线圈的铜排没接,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不懂电的人接的,我就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B:
用互感器不能接 连接片 需拆掉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装的电表可能是接线盒里的线圈的铜排没接,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不懂电的人接的,我就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D:
如果是新装的电表可能是接线盒里的线圈的铜排没接,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不懂电的人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