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步进电机详情请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110&skin=

嵌入式PLC的详细情况: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plc%2Dcontrol

网友A:
不通过驱动器直接控制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过驱动器直接控制步进?
是啊,只用四个输出点控制四相步进电机(二相、三相步进当然需要的输出点更少)。其实步进驱动器的原理也是这样的,但它是用单片机做的,可以细分、可以调节电压、电流。比这个实验设备更完善。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学习步进电机的原理,当然这个实验装置也可以用到玩具车等小功率设备上,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网友A:
我只是做过PLC控制步进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做过PLC控制步进驱动器...
我也是啊,还没有直接连过,不知道怎么连,也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做过PLC控制步进驱动器...
我也是啊,还没有直接连过,不知道怎么连,也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了
接线太简单了:A、B、C、D 四相线分别接Y0、Y1、Y2、Y3,电机的公共线接电源负极、电源正极接到PLC 的COM点。关键是步进电机的几根线的定义一定要搞清楚。
其他步进电机接PLC可以参考步进驱动器的接线:如驱动器上是A、-A、B、-B、COM 就可以接成Y0、Y1、Y2、Y3、COM 然后按照步进运行时序写出PLC 程序。这样的练习对以后自己开发步进驱动器大有帮助。

网友C:
你是用晶体管的吗,如果是用继电器的话,可要小心它的寿命哟.

楼主:
是用继电器的,就做实验时用了一次最快每秒10次(100mS脉冲)。做完实验录完资料就拆了。

网友D(2010-11-06):
你们说的我不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