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关于FX2N-64MR-00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09):
小弟刚接触这类产品,一点也不懂,请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
问题是:PCL与计算机老是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线不对呀

楼主:
我也怀疑啊,可是到我的手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需要购买什么型号的线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就以上两种,上图是USB的要装驱动程序

网友B:
你的电缆对吗?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接法
直接买条国产的电缆,不是很贵SC-09,或是USB-SC-09

网友D:
试过,通讯没问题。

网友A:
楼主图上的那条线看似PLC连接触摸屏用的

网友C:
这个编程电缆国产的有好多种
也见过没有什么转换的,两头直接连起来用的
最好还是买国产的SC-09那种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听了大家的意见,基本上都觉得是电缆问题,我明天就去搞一根试试,试完后会把结果告诉大家,谢谢关注!!!!

网友E:
呵呵;
还是用带转换器的电缆吧;

网友F:
如果各位要搞研究就研究点新玩意出来,不要去搞一些意义不大的事,现在一条SC-09才30块钱就就可以买到,老是去想着怎么玩这个编程线没多大用处。自己做一条线出来最少要三五个小时,我折开一条这个线,里面有二个IC,我看了,好象还很复杂的样子。那这个时间的价值和30元相比,可以说太不值了。

网友C:
自已做出来的还不一定行
万一把编程口损坏那就太不值了

网友G:
FX2N的编程电缆应该是红色的那种,一边是圆形的,一边是一个串口加一个并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各位要搞研究就研究点新玩意出来,不要去搞一些意义不大的事,现在一条SC-09才30块钱就就可以买到,老是去想着怎么玩这个编程线没多大用处。自己做一条线出来最少要三五个小时,我折开一条这个线,里面有二个IC,我看了,好象还很复杂的样子。那这个时间的价值和30元相比,可以说太不值了。
原来里面也有IC的,那只不过是把体积压缩了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