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欧姆龙PLC输出故障讨教,请各位老师指导!!!!
本人的欧姆龙PLC其中一个输出通道,输出LED灯正常亮,但无输出,检查继电器也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什么测量的继电器是好的?继电器是常开点,你怎么测出来的?可以测出线圈没有问题,但是继电器通电没有?通电之后测过触点没有?因为LED和继电器是同一个点。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外部的继电器是好的

故障原因是一般是那一路的内部输出继电器损坏

如果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大的话,拆开换一个好啦

网友A:
我还是建议换一个输出通道更简单,换继电器没有那么容易,OMRON的继电器只有3mm左右。位置太小了不好操作。

网友C:
如果输出是晶体管的,可控硅的,就好办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我的检查经过是:一是检查继电器的电阻,是1.765欧姆,二是在继电器上加上24V电压,前提是正极加在线包旁的二极管的负端,继电器触点导通,说明继电器正常,输出LED也正常显示,请问,更换通道怎么更换,谢谢,
  此继电器是PLC上的内部的输出继电器。

请问,更换通道怎么更换,谢谢,

楼主:
在此也谢谢以上的各位老师!!!!!!!!!!!!!!!!!!!

网友D:
有时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也会有故障的;
更换触点首先要你的PLC上有空的输出点;
在程序里原来输出点的地址加一条OUT 指令,把空的这个点输出;
然后把电路的线移过来就行了;

网友E:
你给PLC里的继电器直接加24v?
把启动电路搞坏了

网友F:
程序是否检查过

网友G:
看看PLC程序是否正确。换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