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小弟目前在做这个PLC的开发,要用到串口。
如果我用PC机不停发送读或写PLC命令的话,按照松下的协议通信是成功的,可以读到PLC的触点状态和寄存器值。但是我们要实现的要求是当PLC的触点状态有变化时就主动向PC发送数据,不用pC及查询,我用F144 TRNS指令的话,PC机上死活接收不到数据。
请问高手应该如何实现PLC主动发送数据,如何设置或是注意什么?

网友A:
是编程口通讯方式吧?记得F144不能通过编程口发送数据,好象得用一个COM4板,COM4上有485和232两种通讯选择,或是直接用COM3
http://www.gk528.com

楼主:
楼上的意思就是说不能直接用PLC的编程口通信了?要另接一个串口才行?
但是在PLC里可以通过No412寄存器来设置串口工作模式的啊!

网友A:
No412是针对COM端口设置的,它有计算机连接与通用通信的选择项,
而编程口的设置是NO410,只有站号选择。
既然要分开两个系统寄存器,是不是说明NO412的设置对编程口是无效的?
F144指令解释中有一句话:执行F144指令可以切换“通用通讯方式”与“计算机连接方式”

网友B:
FP1有带C的型号,上面自带有RS232接口;
不带C的型号是没有的;

网友C:
FP1本身并不能做通讯主机使用,F144指令是在有C-NET等通讯模块时用的通讯读/写指令.还有PLC的通讯必须9600,只能7位要重新设置一下.其实楼主已经实现了PC到PLC的通讯,那么PLC只要把数据放到相应的地址,主机PC就可以读到了.
如果用FP1的232直接与PC通讯,就省掉了232/422转换的麻烦.

楼主:
多些楼上各位了,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应该要扩展个串口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