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请问输入输出域的outputvalue属性得到的值怎么赋给一个内部变量?

网友A:
输出值属性上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变量,在变量选择对话框内选取内部变量。

楼主:
找到答案了[讨论]
For Example:
内部变量          in_tag          16位整数
输入输出域变量    IO_tag          16位整数
在输入输出域"更改"事件里编写
SetTagWord("in_tag",GetTagWord("IO_tag"))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 Example:
内部变量          in_tag          16位整数
输入输出域变量    IO_tag          16位整数
在输入输出域"更改"事件里编写
SetTagWord("in_tag",GetTagWord("IO_tag"))

那么你的问题应该是这样问:如何使得IO域同时给多个变量赋值?

方法非常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