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我们用的是一台框示绞线机590+装置控制主电机,装置老是报警HEATSINK TRIP  意思是散热器过热跳闸  我又不敢拆装置请教各路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检查c1,c2端子连接有无松动

网友B:
这种问题,你不仿这样来处理试试:首先你用手,在装置的冷却风机出风口感觉一下,你的装置冷却出风量是否正常,再感觉一下,风是否过热.如果有出现风量小且风过热的情况,多半是出风道堵塞。装置长期工作在额定电流或超过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如果通风装置不是很理想,也会出现此类报警的!处理这类问题较简单些.最后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模块绝缘不好。  二、电源板故障。 三、感温元件故障。四、感温元件的电路接点存在接触不良等。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去照你们方法处理,还有就是他停机个吧个小时就可以用好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去照你们方法处理,还有就是他停机个吧个小时就可以用好久

[/quote
从你的回复来看,可以肯定你的装置是风冷却有问题了.处理这类现象:只需把装置通风道清理干净即可!

楼主:
恩没错我拆下来以后,没发现别的问题,就清干净风槽这短时间天气比较冷没发现任何异常。再次感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