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我用226高速计数器编程,主要是采集一个流量计的脉冲信号,现场为4线,24+,A相,B相,Z相,公共端,我用A相和公共端,把A接在了I0.0上,程序里面我用HSC向导做的,地址HSC0,0模式,不知道能实现不,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实现,但输入好象不是I0.0,具体您查关于"HSC0,0模式"的帮助

网友B:
可以实现,而且上面接线也对,就是得有高速计数器的设定

楼主:
谢谢了,看样手册我还是看明白了,自己也有点信心了,呵

网友B:
子程序中得有
LD     First_Scan_On
MOVB   16#EC, HSC0_Ctrl
HDEF   0, 6
主程序中得有
LD     First_Scan_On
CALL   SBR_0

网友C:
I0.0是高速脉冲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