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有两台电机是变频的外部用电位器调节电机的速度,想用一个总调的电位器,原来的两个作为细调,请问如何设置变频器和它的接线方式,先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第一台用电位器控制,第二台由第一台控制。通过两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可以达到同步。因此用一个电位器调节两台变频器是完全可行的。
至于另外用自身所带的电位器做微调,那只有采用并联方式来解决了:第一台的电位器与外部总电位器并联连接(但是两个电位器的阻值必须经过计算以区分主调和微调的目的),第一台的模拟量输出到第二台后,第二台的电位器口就失效了,可以把电位器并联在模拟量上做分压(同样电位器的阻值和输入模拟量必须经过计算,以达到最佳分压比来达到微调)。

网友B:
要是不计算成本
可以用ad+da模块

网友C:
公共地,从一台取电源,总给调节端给两微调做电源,各自输出做变频器最终给定。

网友D:
串联驱动:如二楼所说;并联驱动:如4楼所说。

网友E:
另外加一个0-10V同步电源.多少台都可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变频器所带的电位器,另外用外接电位器,三个电位器的连接如何,怎样连接并计算阻值进行并接,先谢谢你的答案.
不用变频器所带的电位器,另外用外接电位器:这时用电位器方式比较麻烦,可以改用模拟量(0~5V或0~10V)方式控制,主电位器两端接电源,中心输出调节后的电压接到变频器的辅助电位器(串联),这样主电位器输出电压(如5V)辅助电位器做微调(如改变范围在1V以内)。另外在变频器设置中设成“模拟量(0~5V或0~10V)方式”。

网友F:
呵呵;用AD/DA的话还不如来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G: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D:
要是能有图示加文字的说明,这里的讨论就更精彩了。^_^。

楼主的题目其实很经典,可以有N种形式实现。但是如果用简单、省事、省钱、可靠的标准来评论下,就只有个别几种了吧?

比如说,一个电位器,对主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实施外部给定;然后,主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做为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进行串联给定,实现同步控制,以此类推实现多台的一个给定信号的同步控制。这种方案的优点是,硬成本没东西,仅用一个电位器即可实现一调N的目的。缺点是,加入串联中的一个变频器故障,那串联同步给定的链条就断了。所以,这个方案很好,但有缺陷。

那么,并联驱动呢?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他克服了串联驱动的链条式结构断链的缺陷,但是并联驱动要求外部的给定信号要复杂一些,需要些成本,而且要求还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带多了信号,会使信号有衰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