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ID控制

楼主(2008-11-10):
大家好,我现在用200做了一个PID自控,可是有的时候不用这个PID功能,PID的Output会停在某一个值。当我下次再用这个PID时Output会用上次停止运算的那个值开始变化。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在我下次使用这个PID功能时Output能不从上次停止的那个值开始变化。并且能指定一个值,或想办法让他从一个值开始变化。

网友A:
可以:先将自动位置手动,PCC输出会停止,您用MOVE将此值保存,下次投自动时先执行将手动输出值改为???,然后再执行投自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所说的不用pid应该是自动手动都不用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再加条与pid运行触点连锁的程序就可以了,清零或调最大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