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我个人帮朋友写的PID程序,不知是否有不妥之处,请大侠指点:
流量传感器4---20MA;利用西门子S7-315cpu,FM355模块。
我进入编程界面里创建了OB1和OB35,但是在OB1里面没有写东西,直接更改OB35中断周期为200MS(与FB41采样周期一致),在OB35里面创建FB41,利用比例设定值,比例反馈值,前面做了数据转换。具体如下:

反馈值:MD28
PIW384---->MD20---->MD24(把双整数转换为实数)----->MD24/27648-----    >MD28(求出实际值所占百分比)
设定值:MD36
MD32(人机界面赋值地址,其值为流量)----->MD32/流量量程---->MD36(求出设定值所占百分比)
比例、积分、微分分别给定双字地址代表实数、时间。
输出值:MD60(百分数)
直接将MD60传送给PQW386输出

网友A:
对于PIW》》MD28部分,完全可以使用Fc105做线性整定为0-1之间的浮点数,或者直接将PIW数据引入FB的端子,同时开启由外部端子提供数据。
因为就FB41的内部计算方式来说,其使用PIW与整定为浮点进入模块,处理是一样的。

以上只是针对楼主要使用FB41来说的。

现在来与楼主探讨一下方案的中一些问题:
1:既然使用了PID硬件——FM355,那么何需要再次使用软PID——FB41?
2:既然S7-315固化了SFB41,不占用MMC卡以及工作内存,那为何还要使用占用MMC卡以及工作内存的FB41?
3:PQW是接受INT数据类型,那为何能讲MD60这种32位的数据类型传送到16位的INT数据中去呢?

请楼主先前往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FM355_PID模块使用入门手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提出的问题,本人对西门子模拟量控制确实外行。
现在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反馈值如果采用外部端子提供数据,设定值仍然是0---1浮点输入吗?
2、如果不占用中间寄存器,改为引用共享DB块是否就可以了?
3、FB41的输出值我记得是0--1浮点数,是否把双字地址的高字位直接传送给PQW就可以了,还要做*27648的转换吗?
4、本人一直苦求不得FM355的相关资料,大侠能否给一份!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B:
本人也是在此迷惑,同样希望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提出的问题,本人对西门子模拟量控制确实外行。
现在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反馈值如果采用外部端子提供数据,设定值仍然是0---1浮点输入吗?
2、如果不占用中间寄存器,改为引用共享DB块是否就可以了?
3、FB41的输出值我记得是0--1浮点数,是否把双字地址的高字位直接传送给PQW就可以了,还要做*27648的转换吗?
4、本人一直苦求不得FM355的相关资料,大侠能否给一份!

小弟在此谢过!
fb41如果采用i/o外部端子接入会自动转化成浮点型的,CPR_IN 的输出=PV_PER x100 /27648,此为转换过程,设定值在什么输入情况下都不变化对于输出可以用 fc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