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各位大哥,

小弟我是做设备维护的.主要就是AB 的SLC 500系列的. 最近碰上个难题,请各位大哥指点.

原来公司进口的设备上都是1747-L532的CPU, 上面的DH485接口连接控制面板,RS232接口空着.我一直使用: 一台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 一个USB/串口的转换线 + 一根1747-CP3串口线 + DF1驱动 来连接PLC和电脑,来DOWNLOAD程序.

最近公司新进来一台设备,还是1747-L532的CPU, 不过DH485接口空着,RS232口上用串口线连接了AB公司的PanelView. 我用原来的装备(一台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一个USB/串口的转换线,  一根1747-CP3串口线, DF1驱动)连接,提示"not able to ...the setting due to packet timeout, please check .....".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问美国的工程师,告诉我要用1747-PIC驱动. 那我是不是应该使用1747-PIC电缆呢?

1747-PIC协议可以用USB/串口的转换线吗? 我的电脑上没有原生的串口.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通讯,比如PCMK+PCM4通讯L532

楼主:
一块PCMK卡要12000多块啊,就为了刷一次程序,太不划算了吧?

网友B:
换一台带COM口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C:
检查通讯线回路,是否有松动?如果有可能换跟usb/232的电缆

楼主:
大哥,有带原生COM口的电脑,我前面还费那些劲干什么啊?

网友B:
呵呵;
借一台带串口的电脑总不会说借不到吧?
USB转换的只是虚拟的;

楼主:
借到了.

用电脑上原生的COM 口, COM1,接1747-CP3电缆,另一头接PLC上的RS232口.

先打开RSLINX,非服务器模式,选择驱动:1747-PIC,查看RSWHO,可以看到00和01两个.

关掉RSLINX,再打开,以服务器模式. 再看RSWHO, 01上有个大红叉.

为什么?